DELLL pp38

楼主(2015-01-04):
最近闲出蛋来。今天终于有事干了。来了一DELL笔记本。。说是下东西时候屏幕就黑了。然后就不亮屏。没有系统音。

拿到手就立马拆机。

当然首先是打各大电压。。竟然都正常。。连显存供电都来了。好吧。。你叼。

于是直接跑到屏供电处。

哟。。这供电哪里见过啊。。一看。原来是广达的板。很多屏供电都这么设计。当然是老一点的板子。

打4脚。。0。输入端3.3。PASS。。。这个东西是受下级的一个信号控制。于是查下去咯。。

R248上拉电阻。。上拉端9V啊。就是你了。
但是回想一下。这么大的电阻应该不会坏啊。拆下来一量。果然没事。又装回去。
既然这里被拉低。那么肯定是前端短路拉低。或者后端短路。前端那么多外围。果然先查后端。
当然。在这之前。首先得确认一下Q23下面的控制是否正常。
答案当然是正常咯。。

于是排查开始。就那么几个三极管和电阻电容。一个个查吧。

当查到C457时。表突然BIBIBI。。哈哈。早猜到是你了。直接挑掉。

上电。15V正常。屏幕来显。

第一次发帖。有点不起清晰。。见谅。轻喷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LCDVCC电压时是白屏吧

网友:
下东西 屏就黑   这个故障很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