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18开机黑屏

楼主(2015-01-04):
遇到一台苹果A1418开机黑屏,开机后有暗暗的闪一下屏无显示,过1分钟左右能听到进入Win7的声音,一直是黑屏的。更换过液晶屏还是同样故障,量过屏升压电路的接屏线的那8个电感都没有电压,应该是这个升压电路出故障了,现求这机器图纸,有的发Q:64784576     万分感谢!!!!

网友:
不好找啊,这种图纸几乎很难找到的

网友:
机器修好了,根本不需要这机器的图纸,是主板升压电路部份无输出,加个升压板搞定了。以后有人遇到了不会的可以问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