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温度咋调

楼主(2015-01-04):
为啥我的BGA特别容易焊坏桥,和显卡,尤其是换新的桥和显卡没成功过,咋回事啊,我一般换桥显卡用245-250之间上下一样,不到这个温度锡珠化不了

网友:
温度高了。看你是什么机器打电话问厂家

网友:
正常来讲芯片大多不容易坏的,你的芯片会坏说明你现在的温度设置跟正确的温度差的比较远
,建议你用测温线调试好之后再使用

网友:
试试我的猜测:
1,没有足够充分均匀预热,特别楼主说:,尤其是换新的桥和显卡没成功过,
2,温度不准,比如显示250度,实际275度。
3,温度过冲,比如设置250度,实际到250度就维持或降温,实际跑到270甚至280度,然后再回到250度。

网友A:
温度设置的有点高了,可以把上部降到230度左右,然后把下部温度加上去。

网友:
找点料板多多练习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温度设置的有点高了,可以把上部降到230度左右,然后把下部温度加上去。

我去年买了一个CF360T,能发些这机子的焊接芯片,以及拆焊芯片的曲线吗

网友:
我的成功率98%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去年买了一个CF360T,能发些这机子的焊接芯片,以及拆焊芯片的曲线吗

曲线参数已经发到你的QQ邮箱,注意查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