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04

楼主(2015-01-04):
单独用适配器开不了机,公共点有8v,输出3.3出正常,插电池,电池没电也开不了机,要充电,电池点才能开机,充电的时候电流很小0.12,要充几个小时才有一电点。碰到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,怀疑是不是通病。为什么充电电流这么小。还有单独用适配器不能开机,是不是充电ic6258坏了。

网友:
先换个充电芯片再说 不行再看看PWM周边电路 看看升压反馈正常

网友:
还有电感后端滤波电容也换掉排除下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

网友A:
对了 貌似这电池鼓包和坏是通病  忘记跟你说了

网友:
充电过程有一个快充,和慢充信号,你考虑一下,是不是这个有关系。没有图纸也不好说的更具体。

网友:
普通的机器一般都围绕在EC这一块修。。。

网友:
充电芯片基本问题

网友:
路过,还没上手苹果机,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 貌似这电池鼓包和坏是通病  忘记跟你说了

公共点8v正常吗,好像有些机子是12v的哦

网友:
充电IC坏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有些苹果的机器不安电池不开机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查一下充电电路

网友:
该查的都查了,公共点是8v',我怀疑是不是这里的问题,谁有修改苹果的公共点电压是多少,以前修过的苹果量过的公共点貌似是12v,

网友:
公共点有8v 是不对的  查查公共点吧

网友:
公共点有8v 应该是不对的

网友:
关系到苹果维修商利益问题 很难有好心人帮你的

网友:
楼主注意下桌面的清洁,有利于工作哦

网友:
公共点8点多V是正常的,

网友:
摸摸待机芯片是否发烫,若发烫换一个

网友:
8v正常,a1466就是8v

网友:
电池接口那里有个MOS管转换的 你把那个MOS管拆了链接起来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