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内存槽卡住d3 c7

楼主(2015-01-04):
今天来了个主板,说是不显示,上家换过内存一类的东西,然后给老板,老板说c7内存附近的问题,给我了,我换了个槽子,万事大吉,问一下,内存槽如何加焊啊
不显示
主板

网友:
忘各位大神,指点迷津

网友:
用风枪吹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内存槽加不了焊,,要么换,,要么就不用!!

网友:
内存槽只有锡熔炉才能更换,一般吹下来都坏玩了。

网友:
内存槽好像要用锡炉吧

网友:
用锡炉加焊一般可以,但槽内部接触不好用细板水刷下一般可以,不行就换掉

网友:
不一定是槽子本身的问题吧,也可能是断线

网友:
学习下 知道内存槽怎么换额

网友:
内存槽,在主板上一般有多余的,换的机会不多。

网友:
是槽子问题就算了吧

网友:
先看下有没断线先,再说,叫客户不用那条坏的不就行了

网友:
换内存槽子我是先直接暴力吹下来,网上买一个槽子上上去,换过一个D3的槽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