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1进水,二修机,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5-01-04):
最初没3.3 5v供电,换pu401:1225c后 出3.3 5v了 。但是发现后端短路南桥和网卡都发烫,于是换掉网卡芯片和南桥slj8c。现在vR_ON已经输出,但是没有cpu主供电, 上cpu按开机,电流跑0.24左右调回待机并且反复。不知从何下手了

网友:
楼主看下转换电压,或者PG是否都有。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的外围条件,不行更换芯片试机。

网友:
查U供电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不上cpu 电感上有0.2v电压,上cpu后 就没电了呢

网友:
楼主搞定没有,我们的技术很差呀。像你学习。

网友:
0.24CPU供电没出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