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Presario CQ40

楼主(2015-01-04):
Compaq Presario CQ40 不开机,打开一看电路板电源部分有一芯片烧焦了,看不到型号,哪位师兄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,谢谢,上图,红圈里面的芯片

网友:
板层没坏吧 看图纸里

网友:
   CQ40不是有图纸吗

网友:
这个看图纸吧,这个我也修到过;好像是P够到的管子

网友:
这应是个MOS管!

网友:
这个不是有图纸吗

网友:
在其它主板隔离电路上找个P沟MOS就OK!不要去对型号,这样 的配件也要对,那维修就搞不下去了。

网友:
我看图纸上pu103是个5脚芯片,烧的不是PU103吗?看错了,是PQ103,是个4835的P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