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有个问题要问大家

楼主(2015-01-04):
我们看图这个pq12的g极4脚正常是多少v电压啊?假设5678脚19v,我觉得他的g极是个脉冲电压,高手指教

网友:
怎么看 我还是没有看明白  望大神解答   难道图纸错了

网友:
123有电吗?4好像接个电感到地了吧?

网友:
我觉得是在9V左右,有的也不一定的,4脚只要比1  2  3 脚的电压低,我觉得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 期待高手出现

网友A:
这应是个稳压电路!由PR40、PQ13的3、4、5脚三极管、PR44、PR43组成个恒压源电路。也就是说PR42的1脚电压不会随着PQ12 的5、6、7、8脚输入的电压高低变化而改变。当输出电压升高时,也即PQ12的1、2、3脚电压较接地端升高时,由于PR42的1脚电压基本恒定,使流向PQ13的1、2脚电流将增大,1、6脚内阻减小,PQ12的S、G极间分压将减小,PQ12内阻变大,降低了输出电压。反之,当输出电压降低时,PQ12导通率增加使输出电压提升。总之,分析这个电路时要注意各管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,而非数字电路的截止,饱和状态。这是个线性稳压电路,属模拟电路。

网友:
具体多少应该还要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吧,不是那么好算,但可以肯定的是4脚控制电压要比123脚至少低4V以上,这样在适配器使用时才能完全打开沟道

网友B:
这个是什么代工厂图纸上的,记得之前老师讲过,现在我也有点蒙了

网友:
广达KL6A中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也采用这种电路

网友:
广达的保护隔离就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应是个稳压电路!由PR40、PQ13的3、4、5脚三极管、PR44、PR43组成个恒压源电路。也就是说PR42的1脚电压不 ...

谢谢老师,有了你的提醒明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什么代工厂图纸上的,记得之前老师讲过,现在我也有点蒙了

联想的y450保护隔离电路板号;kl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应是个稳压电路!由PR40、PQ13的3、4、5脚三极管、PR44、PR43组成个恒压源电路。也就是说PR42的1脚电压不 ...

好崇拜你啊,不过我确实看不懂。你是学电路的吗 能分析的这么清楚

网友:
10V左右不是脉冲

网友:
S大于G  4.5V都可以完全导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应是个稳压电路!由PR40、PQ13的3、4、5脚三极管、PR44、PR43组成个恒压源电路。也就是说PR42的1脚电压不 ...

虽然还不是很明白,但还是不怎么同意稳压说,单凭两个PNP估计稳不了压啊,可以用黑盒子法,那以上电路看成只有3个脚的黑盒子,一进一出一接地,很像一个三端稳压器,可是三端稳压器提供不了大电流,而且没有参考电压,稳压说有点站不住脚,我猜想这个电路是为了让客户插适配器的瞬间,防止电源接口打火的,类似软启动,只是猜想而已,希望老师斧正

网友:
应该是和D极电压差不多

网友C:
这个不是保护隔离的那个电路吗?前面肯定还有个N沟道的管子。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在10V一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是保护隔离的那个电路吗?前面肯定还有个N沟道的管子。

这个电路是个独立的,与他前面或者后面有什么样的电路是没有关系的,独立分析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