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洋32led 上电灰屏 遥控可开关机

楼主(2015-01-04):
电源板测量电压正常  主板可能正常  现正测试逻辑板各路电压如下VGL  -5.49V
VGH  2.06V
VGHP  2.06V
VDD33 3.28V
VDD18  1.78V
GVOFF   3.26V
PWRON  0 V       -----------是否正常,,是
现请教以下问题 1.标注QP1  A31V是什么管子 开机测量其上面两只脚的电压均为11.36v  而下面一只脚为0v  是否正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DP3  (135B240A)是什么管子,其两端电压均为7.v   而DP4  (136B240A)   一端为3.28v 一端为0v 是否正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PWRON  0 V       -----------是否正常,,是cm1685a 没给m501开机信号  还是cm501 dc/dc电路问题

奇美一体屏

网友:
VGH电压正常应为23 V   左右,至于那些管子我也不清楚,可拆下来测量,短路的话肯定坏。

网友:
碰到过VGH贴片电容短路了  三星屏

网友:
vgh电压太低啦

网友:
这电路板 这么薄 一吹就股了吧

网友:
VGH电压不对,查DC-DC芯片!

网友:
UP1  DC转换电路故障,仔细查吧。

网友:
VGH电压有问题,太低了。

网友:
兄弟来点分吧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

网友:
今天又查了一天  找不到故障点
vgh电路没找到  电容在路没短路的地方

可叹小弟我知识浅薄  哎  继续郁闷中,,,,,,,,,,

网友:
换了QP1, 屏上电了,满屏竖条文 没有vgh电压。 何故、、、、

网友:
谁有1685a资料  和vgh电路

网友:
这屏秒杀的,,你找VDDA看看是不是没有12V

网友:
技术资料提供。
专业点各种液晶屏。维修各种液晶屏。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21198170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