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4735zg掉电

楼主(2015-01-04):
宏碁4735zg掉电,拆开一看CPU后面NEC大电容,高兴了一下,换上去开机电流到  0.85  不跑了,心都凉了,测试各个电压正常,现在无处下手了,求大师指教指教啊

网友:
CPU复位 桥复位查查

网友:
是不是把CPU座子搞虚焊了啊

网友:
查查 cpu复位

网友:
难                    查个复位  先

网友:
修好了没

网友:
刷个BIOS看下

网友:
原先能亮机吗 在电容换好的情况下看下是否有掉件之类的

网友:
有可能没换好  这个电容还是需要点技术含量的 我说的是有时候

网友:
换这个电容真的要有方法,不要急!

网友:
CPU座子搞虚焊了

网友:
看看内存供电1.5V有没有不良!

网友:
按时序来吧!供电,时钟,复位。

网友:
一步一步来吧,先把时序弄清楚先

网友:
感谢大家指点,修好了   显卡挂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