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软件]
RAID0 阵列恢复步骤-3盘阵列

楼主(2015-01-04):
       到迅维网时间不多,感觉这里氛围挺好,有问题大家都热情帮忙~非常高兴能加入到这个大家庭。 分享下自己原来学习阵列时自己写的文档,希望能够帮助到刚 接触阵列的朋友。还有如果大家需要这样的文档,后期我还会分享更多自己的学习经历了。

       RAID 0又称为StripeStriping,它代表了所有RAID级别中最高的存储性能。RAID0提高存储性能的原理是把连续的数据分散到多个磁盘上存取,这样,系统有数据请求就可以被多个磁盘并行的执行,每个磁盘执行属于它自己的那部分数据请求。这种数据上的并行操作可以充分利用总线的带宽,显著提高磁盘整体存取性能。
         RAID 0 并不是真正的RAID结构,没有数据冗余RAID 0 连续地分割数据并并行地读/写于多个磁盘上. 因此具有很高的数据传输率,RAID0在提高性能的同时,并没有提供数据可靠性,如果一个磁盘失效,将影响整个数据。因此RAID0 不可应用于需要数据高可用性的关键应用。
RAID0阵列恢复-总结后的步骤(我们用winhex进行恢复):
Step1:打开winhex后,将镜像文件解释为磁盘,然后用synchronizewindows进行对比查看。

Step2:判断起始位置:
MBR位于磁盘1的开始扇区。55AA标志。

Step3.初步判断块大小,盘序。(块大小是2N次方)
MBR的一定是整列的0号盘。
Step4.计算块大小。
原理:相同磁盘同条带同位置的MFT记录编号(偏移量2C)之间的空间正好是一个块大小。
块大小扇区数=相邻MFT记录编号差XMFT扇区数
MFT的开始扇区是107079
因为是raid0因此3个盘平均存储。
107079÷3=35693从这个位置开始搜索关键字:46494c45

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发现MFT项编号差是64,而每个MFT项占用2个扇区,块大小128.
通过编号值的大小也可以看出顺序:1.img-2.img-3.img
Step5:重组阵列

按正确的顺序载入,并设置块大小。确定后正确的组合了数据。
备注:学习阵列时,如果文件系统掌握得很扎实,阵列就非常简单。这个案例是NTFS,如果是FAT32的话就利用FAT表来计算条带大小(块大小)。

网友A:
除了raid1就数raid0好搞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raid1就数raid0好搞了。。。。

嗯,发给初学者看的~高手就见笑了~

网友B:
这个俺属于新手学习中!

网友C:
这个的确是论坛上少有的资料  加分  小白来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的确是论坛上少有的资料  加分  小白来学习

谢谢支持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俺属于新手学习中!

希望对你有帮助~

网友D:
论坛上这方面的贴子确实少,楼主要多发发贴,加分顶贴!
我目前正好在学习《大话存储2》,才看到152页,刚看完7种RAID技术。
虽然RAID0有很多弱点,但凭借它的速度优势,再和其他RAID互补一下,可以组成RAID01,RAID10,RAID30,RAID50等等。

网友E:
非常好的帖子,如果,能发个 RAID6的,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raid 6用什么软件做比较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论坛上这方面的贴子确实少,楼主要多发发贴,加分顶贴!
我目前正好在学习《大话存储2》,才看到152页,刚 ...

嘿嘿,谢谢支持~现在慢慢在做一些难的阵列,后面慢慢发一些做的思路文档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非常好的帖子,如果,能发个 RAID6的,就更好了。

谢谢罗工鼓励~~RAID6我接触得少,现在做RAID5比较多~

网友:
这个菜鸟 就得慢慢学习了  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非常好的帖子,如果,能发个 RAID6的,就更好了。

哈哈,我也很期待有关RAID6的贴子。
其他RAID最多只能坏一块磁盘,6最多能坏两块,更加健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