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 东芝 J32主板BIOS 比较古老的 了

楼主(2015-01-04):
前几天有个客户拿来装系统    拿来的时候好用的    由于此机器不支持u启动  光驱还坏了    把硬盘拆掉  在别的机器Ghost  了一个    就是不引导   装N个系统了   怀疑BIOS 坏了    哪位大神有?  BIOS  迅驰  855集显的

网友A:
不引导的  重新设置下硬盘的第一分区为主分区或者硬盘重新分区。 拆装下硬盘应该不至于导致BIOS出故障 或者你硬盘没有插好也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引导的  重新设置下硬盘的第一分区为主分区或者硬盘重新分区。 拆装下硬盘应该不至于导致BIOS出故障 或者 ...

谢谢你  兄弟 我明天加焊下接口试下

网友:
这种同期的机子都只能在本机上装系统,在别的机子上无论是G版还是安装版的装了再装回硬盘的办法吃不通!但对会装网吧系通的人却是小菜一碟.

网友:
只要HDD是好的就不是BI0S问题(如硬说是当时都是,不是接口什么的事

网友:
老板子要装老点的系统,安装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