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85换了主板,内置外置都没声音,,求办法

楼主(2015-01-04):
联想G585换了主板,内置外置都没声音,,求办法
主板
联想

网友:
重新装下系统试试看吧,或者BIOS还原设置下看看 如果真不行 那会不会是主板声卡有问题呢

网友:
在系统管理器里看声卡有没有?或!号的。有则驱动没打好,若根本就识别不了声卡,那就进行硬件检测查声卡的供电,时钟等条件,均正常换声卡。

网友:
那就进行硬件检测查声卡的供电,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