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系统弹J

楼主(2015-01-04):
系统弹J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个灰常头痛的问题    给大家几个方法  大家可以试试
1 .  很可能是U盘问题  建议换个U盘试一下
2 .  如果米有其他U盘   大家可以先近PE修复一下系统 然后全部格式了   然后做系统  重复俩次方可奏效
3 .  如果是在不行   直接近win8PE  全部格式后做系统   绝对没问题  本人试过很多次  包好哦
4 .  近格式化工具    格式化的同时  点击上扇区对齐前面的对钩  这个办法  百分之80能好
嗯  就这样啦  大家看看有没用

网友:
有不足之处  望大家多指教

网友:
等再次遇到此情况时可参考你的做法!谢过了。

网友:
等遇到时试试,先谢谢了

网友A:
请问下弹J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我还有一个办法,不安装GHOST系统,直接安装单步装原版系统就还了。

网友:
书接上文,就好了。

网友(2015-05-30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弹J是什么意思

就是g完系统之后 进入安装系统界面之前  提示一个大大的J

网友:
表示没有遇见过,遇见可以试试。涨见识了

网友:
出现j是分区不对吧,一般不重新分区不会出现j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