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84L 电源指示灯不停闪

楼主(2015-01-04):
ASUS X84L的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,有谁遇到这情况的吗

网友:
还有就是电流一直0.017-0.02跳,测试也没有短路

网友A:
待机电压正常吗 这机器有几个通病  要么BIOS要么EC电压不足3.3 还有就是那个上拉排阻pjp8103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待机电压正常吗 这机器有几个通病  要么BIOS要么EC电压不足3.3 还有就是那个上拉排阻pjp8103

3.3V确实不到3.3,还一直跳。应该怎么弄呀,没有见过

网友:
查待机供电及EC工作条件都正常吗?

网友:
现在就是有轻微跳变,量不出来呀,都想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.3V确实不到3.3,还一直跳。应该怎么弄呀,没有见过

待机3   5V应正常稳定,指示灯一般都是由5V待机提供电能的,由EC控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.3V确实不到3.3,还一直跳。应该怎么弄呀,没有见过

是EC旁边的那个5脚管子出问题的 料板上面找颗或者改颗二极管上面试试看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问题,请楼主可以发给我给你瞧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