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lx

楼主(2015-01-04):
手里有一块p8h61-mlx。插上内存反复重启。不插内存有报警声音,

网友:
在线等    急急急

网友A:
首先查内存供电,时钟,复位均正常后,刷BIOS,再就焊桥,三大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查内存供电,时钟,复位均正常后,刷BIOS,再就焊桥,三大步。

说得即是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