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的金手指掉了

楼主(2015-01-04):
自己的三星DDR3的内存的金手指掉了两个,而且两个金手指还是相邻的脚,哪位大侠有办法能处理一下吗?告诉我一声

网友:
你要研究就找个图纸,对应看一下掉的什么脚

网友:
补焊两个小电阻脚到上面,OK

网友:
先用胶水固定好金手指,再飞线搞定它。

网友:
就是补好后还是有隐患的

网友:
补金手指再飞线&

网友A:
502一加焊又掉了 你们用什么胶水

网友:
曾经补过,不成功,难固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02一加焊又掉了 你们用什么胶水

用哥俩好胶水

网友:
没遇到过,对了  你看看金手指有没有通电容的,找电容飞线到主板对应的元器件。也是凤鸣档跑线。

网友:
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吗。。。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隐患的,有没有好点的办法固定的了,如果能固定在有图纸飞线的话。问题不大,关键是没有好的固定的东西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胶水还是有隐患的,不牢固,不管是那个牌子的胶水了

网友:
换掉 不然咋修

网友:
換pcb  这要看焊工

网友:
这个就算能补,也是个技术活,建议换,要么固定在槽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