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谷电源带不起负载维修

楼主(2015-01-04):
客户带过来一电源,原来在我店购买;强制拉低绿线启动,测各路输出电压正常,但无法带去任何负载,包括3.5寸硬盘;拆开电源后,看到有5个10V 1000u小电解漏液,立马把它更换,试机,正常。
5个小电解拆下后,顺便用数字万用表量了一下,只有一个是无法使用的,其它四个还是好的。不过看到漏液了,还是换掉.电源带不起负载维修,首先考虑输出端的小电解,如果不行,再检查其它部件。

网友:
这是明显的部件坏,要是不明显的就不好修了,楼主运气好

网友:
那你想告诉我们蛇那么呢??

网友:
电源带不起负载原因是由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只是其中之一,也是最常见的。

网友:
老电源维修首先检查电解电容是否正常

网友:
纹波大,频率高,造成电解电容升温,容易造成电容损坏。

网友:
高压大电容不量一量呢?可能容量变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