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无cpu供电

楼主(2015-01-04):
机子屏坏换屏时忘了取电池导致打火,现在掉电,电流0.35a,ec换过,bios刷过95831 7脚3.3v,22 23脚电压正常,u62脚pchok开机时有2.几电压马上掉到0.5,其他电压正常,把95831的24脚电阻去掉也不出电压,知道的请帮忙

网友:
你先换个95831试试

网友:
这个芯片 去掉电阻还不出电压的  芯片基本上就废了  换个再说吧

网友:
95831连同上、下MOS管一起换掉吧。

网友:
换掉了还不行

网友:
都换了不行就差干桥了

网友:
还是先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都满足的话就换芯片。

网友:
是不是换屏把PCH芯片烧毁了。

网友:
直接换掉再说

网友:
这个电压不正常最好上下管芯片一起换

网友:
忘记拆电池了,最容易烧EC的,再就轮到桥,一般不关CPU上面的事

网友:
把95831换掉看看,

网友:
我的也是忘拔掉电池了唉都是泪   电阻去电cpu电压出来了跑马0.63

网友:
我的是进水的,去掉电阻电压出来了 ,然后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