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-LINK150M无线路由器

楼主(2015-01-05):
手上有一TP-LINK150M无线路由器,型号是TL-WR740N,想换下现在用的54M的无线路由,问题来了,全部设置好后能稳稳的上网,无线也能用,信号比54M的强多了,用段时间后断电,再上网就不能联网了,查看了一下WAN口,没有数据,重新设定,LAN口数据没变,重新设置LAN口后又行了,一而再的这样,抓狂了,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错了,上图

老是显示正在获取网络参数,哪位能帮解决一下,先谢谢了

网友A:
一般都是换路由器解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换路由器解决的

你的意思是这个路由问题没法解决,只能换新的?

网友B:
你全部设置好的内容是什么?我怎么觉得跟新的一样没设置过呀。

网友C:
你的有ADSL不 有的话把ADSL也重启一下

网友D:
   恢复出厂设置看行不行!
不行就换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全部设置好的内容是什么?我怎么觉得跟新的一样没设置过呀。

原先的LAN口是192.168.1.1,电信光猫也是这个,我把192.168.1.1改成192.168.0.1,再设定无线,就行了,能稳稳的上网,就是不能断电,关机断电后再开机,就不行了,查看发现它的WAN口无数据,一直在获取网络数据中,不能上网,老的里面设置一样,但没这个问题,头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有ADSL不 有的话把ADSL也重启一下

试过,没有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恢复出厂设置看行不行!
不行就换吧!

也试过N次了,一样,也不行

网友:
会不会是里面的硬件有问题?我喜欢折腾,想弄好它

网友E:
TP-LINK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  每天在指定的时间掉线.不关掉再开的话.要等10几分钟后才能再连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TP-LINK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  每天在指定的时间掉线.不关掉再开的话.要等10几分钟后才能再连上

但我原先的108,也是这个牌子,用了有3年了,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知升级固件能不能?

网友G:
WEB口不要动态IP,设置固定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WEB口不要动态IP,设置固定IP

但原先的108的WAN口也是动态的呀,我怎样能看到其静态的IP数据?光猫我也能进去,是不是看光猫的LAN口数据再来设定无线路由的WAN口数据?先谢谢上面帮我的坛友了,老汉就是有点倔,不弄好不死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但我原先的108,也是这个牌子,用了有3年了,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知升级固件能不能?

我的那个升级了.还是每天掉一次.我每次出去都关了.回家到开

网友:
那位师傅介绍一下300M的同品牌路由器的设置!谢了!

网友:
把总路由搞一下

网友:
现在换成光猫的地方好像有很多人设置不好路由器呀

网友:
很多路由器都有这个问题,断电后短时间内无法复位工作!需要断电放置10几分钟

网友H:
你用了两个路由器吗?为什么要设动态IP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用了两个路由器吗?为什么要设动态IP呢?

谢谢,查了,估计是其WAN口坏了,重新另购一TP-LINK450的无线路由了,这个作为无线桥接了,这样我居住的屋子无线信号没有一个死角了,都是满格。

网友:
果断换路由,我的一个路由用了几年了,前几个月就出现用一会儿就连不上,换了个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I:
家用一般是pppoe拨号吧,第二链接才是dhcp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家用一般是pppoe拨号吧,第二链接才是dhcp

我这里是电信光纤,光猫里他们安装后就弄好了,再另接路由在光猫后面,只要设定LAN口的IP就行了,WAN口是自动获得的ppoe是电话线接猫,后面要把账户及密码输入才行,2者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怀疑这个lan地址跟你们家猫是一个网段!

网友(2015-06-01):
路过,拿分走人。

网友:
你恢复出厂设置?

网友:
先 更新下固件, 不可以的话就 就换新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