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板号:820-3115的CPU供电对地阻值

楼主(2015-01-05):
个人觉得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太低了,求有遇到过的朋友帮忙看看,图上标的1,2,3,电感对地阻值是002欧姆,4,5电感是010欧姆,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5-1-5 22:15):
已经修好了,谢谢各位,此故障是BIOS程序引起的没产生CPU供电电压,刷个bios后修复了,对地阻值002欧姆是正常的,个人想多了,,

网友:
123电感阻值至少要有20欧姆吧,查查上下场管是否有问题,先排除外围的原因。

网友:
按照时序维修,待机电流应该是0.025A,这个条件很重要哦。如果能触发,后面的问题就好检查了。

网友:
以后的新机  别说2欧姆了  1欧姆正常的都有  问题是现在CPU供电有没有产生呢

网友:
前两天刚好有两台A1278机修 刚好都拿走了 要不然还可以测测~~看有没有差别

网友:
应该是正常的,你不要纠结这个了,就当他是正常的慢慢修

网友:
这是101吧 我好像有这个板子

网友:
我都遇到过i7直接对地短路的,修好依然是好的

网友:
阻值低是很正常的啊

网友:
CPU的档次越高阻值越低是正常的,有的还1欧了!

网友:
我有个A1278是无线网卡坏,过2天客户来换网卡,我量量看

网友:
阻止默然正常 先修修别的地方

网友:
我在华强专业修苹果的,现在cpu对地为1都是正常的,有甚为0的    i7   cpu

网友:
我的理解这阻值是正常的,还是先看别的吧

网友(2015-02-04):
现在CPU对地阻值都很小,楼主可以把BIOS共享一下吗

网友:
现在机子BIOS的问题 还是多哈

网友:
LZ有bios吗

网友(2015-03-12):
楼主修过这款板子不知道有没有点位图啊。可以分享一下子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