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路由防蹭办法

楼主(2015-01-05):
什么 破解路由软件吖  破解网卡吖  都很厉害  我家的无线路由被人家疯狂链接 自己无可奈何 除非废除无线网络,请问高手如何有效的防,自己交的网费  自己想上网都要通过别的允许才能用。跪求

网友:
IP与MAC地址绑定,WAP2、AES加密,密码设置复杂一些,超过10位以上,对了把路由器登录密码和用户名改掉。你再试一下看行不行!

网友:
MAC地址挷定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很简单,漏油器天线上套个易拉罐,出了房门就收不到信号

网友:
把无线广播关了,用时自己输入SSID

网友:
还好我家没人破解哈哈  ,破解了也能看出来 再重新设置

网友:
你把路由器的名字改成 CMCC-EDU  CMCC 密码 数字+字母+特殊符号。我就不信还能破解。

网友:
密码太简单,设的复杂一些。

网友:
把广播关掉是正道

网友:
最简单的吧登录用户名和密码改掉,把无线密码设置成数字和字母的组合,可以说现在的破解软件没有一个能破解的。

网友:
关掉SSID广播,关掉DHCP,使用MAC地址绑定,白名单模式。

网友:
用MAC地址滤网

网友:
楼上都说了,还可以改个复杂的密码,关掉WPS功能。

网友:
绑定Mac地址绝对可以了!我就是这样

网友:
这些贼也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吧,鸠占鹊巢了。

我蹭人家网用都是小心翼翼的,不下载不看电视。

网友:
IP与MAC地址绑定

网友:
ssid广播关掉,dhcp也关掉,网段改到254,路由地址改到128,路由密码也改一下,估计一般蹭网就不会打你们家注意了!

网友:
只要绑定Mac,别人解了密码也

网友:
基本的就是隐藏SSID,高级一点的就是绑定MAC地址!

网友A:
我想问一下 楼主 ,你是否用了“万能WiFi钥匙”之内的软件,??????????

如果是,就算你改 N 次密码,密码设置的比长城还长,,,

你的 WiFi 密码也是向全世界广播的,谁都知道,,,

原理很简单:没有免费的午餐,你免费用别人的 WiFi,当然也要贡献出你家的密码,,,

网友(2015-04-09):
议用MAC 绑定,现在有破路由器PIN码的(WPS)功能,万能匙(你手机装了这个的话密码会上传,成共享了),路由器登陆密码要改,还有就是改DHCP,实际路由器IP为192.168.99.1 ,你将DHCP设置成192.168.1.1段也行,不过自己的网络设置都要用静态指定,要不然自己都不能上网。

网友:
额 同求我也是整体被蹭

网友:
1:关掉SSID广播
2:下载路由器卫士

网友:
    广播关了

网友(2015-05-10):
楼主4楼说的对,请楼主试一试吧,我公司用的是MAC绑定的.

网友:
我家的路由器是我自己设置的,来了几个都没有破解开

网友:
mac绑定才是正道

网友:
隔壁公司的网,我都是AP桥接用的,不知道多爽,自己都不需要装宽带了

网友:
直接把《开启SSID广告》的勾去掉,SSID的修改简单一点的《比如自己的Q号,密码也不用很复杂,如AA321654987这样就可以》这样手机的无线就找不到你WIFI信号,直接在手机那里添加的你的WIFI· SSID和密码,这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用无线mac过滤就行了 便宜路由一般能设置8个 就算不设置密码也没人连的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问一下 楼主 ,你是否用了“万能WiFi钥匙”之内的软件,??????????

如果是,就算你改 N  ...

对没有免费的午餐   不要相信那些什么  免费WIFI软件

网友:
我这边路由不用设密码,直接把手机,笔记本的MAC地址填到名单里,把规则设为仅允许,就可以了,不过就是不方便,有些客人来要上网时,就要规则关掉,等别人走了,再打开规则,

网友:
IP与MAC地址绑定,关掉SSID广播,关掉DHCP。

网友:
绑定MAC地址

网友:
楼上已经横清楚了,绑定MAC 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