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 LENOVO B325开机不显?

楼主(2015-01-05):
联想B325一体机,AMD F1 221(CPU),2G内,独显。接机客人说会用一小会自动关机,试机时发现会蓝屏,好吧装系统看看。装好系统用几个死机黑不屏后就开机不显,现在BIOS刷过一样,显卡加焊过也不行,桥加焊了也不行,最最最头头疼的是我淘了两个主板来换也不显,电源,CPU,内存,高压板,液晶屏都试过是好的。在淘宝淘的板子说是条码不一样,可能是哪个芯片要换了才行————,求助各位师傅们有修过这个机器的么,我现在怎么办?

网友A:
不显示了,现在按时序查吧!CPU复位之前的正常吗?

网友:
板号:cfm1d3s v1.0请问有图纸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显示了,现在按时序查吧!CPU复位之前的正常吗?

有图纸么?

网友:
你在那一统乱换,都没有去找真正的问题,一体机不是外置电源吗,电流到多少呢?供电,时钟,复位一个一个查

网友:
内存换了吗

网友:
淘来的板子有问题吧!!找商家换货!!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按照老套路来吧,供电时钟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