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显示屏有黑点

楼主(2015-01-05):
显示器屏幕一亮出现如下图案

网友:
额图片插入不明白了 简单的说就是屏幕下方有小黑点空隙基本均匀

网友A:
不是灰尘吧,我见过有一个32寸的电视,屏幕背景为浅色的时候,会看到有像进水了似的水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灰尘吧,我见过有一个32寸的电视,屏幕背景为浅色的时候,会看到有像进水了似的水渍

不能是灰尘吧 客户说有时候还正常呢  但是还是不好使的时候多

网友B:
没看到图片呀。再发个图片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图片呀。再发个图片看看。

想了 但是图片我没弄明白怎么发送上去啊

网友:
我在发个图片试试

网友:
led的发光2级管有坏的吧

网友:
LED是错位排列的吧?
有一排供电出问题了,LED不亮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是一组供电有问题   查查电压挑变

网友:
LED灯有问题

网友:
灯条有问题…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  今天比较忙  稍后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