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55点不亮有进系统的声音

楼主(2015-01-05):
接联想G555笔记本一台,开机无显,但是进系统有声音,无图像,外接也一样没有显示,显卡和北桥都换过了 BIOS刷过了,还是不行 现在发现Q34无电压,那位大虾遇到过,

网友:
楼主你要把Q34所工作的电路截个图贴出来哦  不然别人也不知道Q34是干吗的啊

网友:
楼说清楚点呀,

网友:
就是开机无显阿,有进系统的声音阿  按键盘的大小写键也可亮阿,就是没有显示   排除过屏和屏线问题

网友:
看看背光和屏供电有吗?不行在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吧!

网友:
楼主你说清楚啊?没有怎么懂

网友:
桥有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来帮楼主贴个图

网友:
Q34是起什么作用的啊,也不说一下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吧?

网友:
EDID正常 吗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吧

网友:
什么都没查就想开启屏背光??

网友:
换显卡吧.....

网友:
你查Q34的3脚上+3VS有电不,没有查它是从哪来的,2脚开启是低电平才行,如果是高,查显卡是不是发出了VGA_ENVDD,如果发出来了,查Q66和线上电阴是不是有坏的或者说电路是不是有断线地方....

网友:
仔细检查 多看看 多量多测

网友:
显卡  北桥都换了  不行   屏上的3.3V 就是没 有 ,显卡没工作,外接VGA也不行   ,  可以进系统 有声音,大小写可以切换 ,  BIOS也刷过   CPU 内存  多换了    没辙了     求助

网友:
做显卡吧

网友:
印象中G555是AMD的CPU,那种芯片组南北桥都欠焊,显卡倒不怎么出事,顶多过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