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VGA接口不可用,DVI转接头可用,到底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1-05):
显卡VGA接口不可用,DVI转接头可用,到底怎么回事?
到底怎么修啊,遇到两张显卡了

网友A:
VGA接口的保护二级管短路了。

网友:
打VGA阻抗啊,不过要拆掉匹配电阻打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GA接口的保护二级管短路了。

怎么查,是不是接口边上的L什么的二极管,我量两端都响,请问怎么修

网友A:
如果是保护二极管击穿了就拆除二极管试下。

网友C:
这个情况一般都是GPC断线或者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保护二极管击穿了就拆除二极管试下。

我量了三基色,跟好的显卡对比了一下,感觉对地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情况一般都是GPC断线或者烧了

啊,如果是这样,那问题就严重了

网友D:
这情况一般排除了线路问题 我都是直接从DVI 飞线到VGA

网友:
找个转接口啊 !多简单啊     看看是不是门电路坏了!!!

网友:
保护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二极管短路了就换个二极管啊!!还怎么修?

网友:
我遇到过显卡主芯片坏也这样

网友:
行场信号对地阻值多少

网友:
我也遇到好多这样的显卡了,都不知道是啥问题

网友:
LZ先测一下74ATC08那个与门开关,供电正常的话就换一个试试看,如果VGA还是不能显示就直接用转接头...
这种情况很多都是GPU核心某部分坏了,我遇到过几块这样的显卡,这种核心快死了,不能折腾了...

网友:
遇到过这个问题VGA口后面不是有几个A7三个脚的,我三个全换了就好了,,但是A7我不知是什么!谁有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情况一般排除了线路问题 我都是直接从DVI 飞线到VGA

如果DVI是 DVI-D信号,你飞线还能好用吗

网友:
我的正相反,dvi用不了。

网友:
直接都给换掉 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查,是不是接口边上的L什么的二极管,我量两端都响,请问怎么修
两端都响表明已坏了,拆掉不安装也可以,只是失去了静电保护功能。

网友:
显卡VGA接口不可用,DVI转接头可用,说明核芯显存是正常的,只是VGA接口出问题了,也不可能是短路的,应为信号传输路线断路了,一般显卡VGA输出经过个门电路到接口,重点查查这个门电路吧。

网友:
换掉短路的钳位二级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