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70R4E开机直接进BIOS。

楼主(2015-01-05):
故障是这样的,客户说要做系统,开机直接进BIOS了,在BIOS配置选项有硬盘,但是在BOOT里什么也没有,但是插上U盘能识别,碰到这种情况,先恢复默认了结果没用,心想肯定BIOS程序坏了,报价拆机,在坛子上找了一个刷上,还是一样,SLJ8E的桥,焊了一遍还是一样,是不是桥坏了,大家出出注意。

网友:
安装版 系统试试

网友A:
怎么可能会是桥的问题,都捡到了盘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可能会是桥的问题,都捡到了盘!

你没看明白,在BOOT里没有

网友C:
先软件  再  硬件

网友D:
是不是硬盘坏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没看明白,在BOOT里没有

遇到过,很多win8的,bois里boot里就不能检测到,模式你跳过了吗?你这个问题和桥没关系

网友:
明显都没认到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硬盘坏了?

换硬盘也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过,很多win8的,bois里boot里就不能检测到,模式你跳过了吗?你这个问题和桥没关系

也模式没关系,在系统配置里有硬盘,在BOOT里没有。模式不管怎么调都没有。客户说多开几次有时候能进系统。其余都直接进BIOS。

网友E:
你检查硬盘3,5v电压有没有?

网友:
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有些是BIOS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检查硬盘3,5v电压有没有?

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软件  再  硬件

启动项都不好使,怎么软件啊。

网友:
跑线找硬盘数据传输到桥,应该可以找出问题

网友:
换个键盘试试

网友:
南桥要是真有问题的话,加焊好的几率有点小。换了吧

网友:
会不会跟键盘有关系阿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键盘以前进过水。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没见过这样的问题,给不了你答案

网友:
换个硬盘看看。然后SATA开头那一项改成IDE看看吧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不引导了,,,PE里面修复下

网友:
能进PE吗,进PE有没硬盘,裸板试试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换桥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没系统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