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23开机到显示瞬间掉电

楼主(2015-01-05):
机器型号:昭阳E23
板号:LZ2  07260-2
故障:触发后3  5V消失,电流0.08A,二修机

开始目测下上家动过地方,发现有个三个引脚的空点焊接一个击穿的原件类似三极管,输入脚是5V S0,输出脚是3.3VS0,看下图纸没有安装,果断拔掉,再次开机电流可以上到1.1几,但是瞬间掉电,散热片装上也是一样,接上屏幕显示的时候像是雪花似的红屏,之后就马上掉电,不装内存不掉电,CPU换过,也不行,请各路师兄指点下,请问用示波器先同时抓哪两路电压,谢谢

网友:
这机估计被做手脚了。被修过的难整啊。

网友:
短路保护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