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41mt主板USB怪事

楼主(2015-01-05):
主板点亮,USB后置4口可以U盘装系统,能进pe, 进了pe也是鼠标不能用。同一个接口,进系统也是找不到U盘,也找不到鼠标,前置正常。大侠出来帮忙一下,给个思路。

网友:
查查USB供电和数据线阻值

网友:
系统换了行不??另外鼠标是PS/2还是USB的!!

网友:
有的是系统造成的我遇到过

网友:
BIOS问题吧。感觉像。刷下试下。

网友:
打对地阻值

网友:
莫非这个口坏了?到BIOS设置里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usb的鼠标,圆口一直正常,今天下午还发现个怪事,xp系统装不下去,(但是手动按复位可以重启进不完整的系统,USB正常)win7系统64位的系统能装上,就是后置USB没有用,这个估计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忘记说了,网卡,声卡一切正常,后置USB在读U盘的时候鼠标(USB的)红灯会亮,有信号读完USB就不亮了,pe里面找不到U盘的盘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