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31A白屏

楼主(2015-01-05):
开机正常,就是液晶白屏,拆机测量LCD接口,2脚和3脚都为0V,4脚3V正常,接着测Q4,1脚和2脚为0V,3脚有3V。Q5,3脚为0V,2脚为5V。
为了省事,直接在LCD接口处,把2.3.4直接接一起,在测Q4,1和3有3V,2为14V。Q5,3脚为3V,2为0V,
接屏联想图标有了,进系统使用正常,大家说说LCD接口2.3.4接一起长期使用会有问题吗?

网友:
待机时屏还有供电不节能,屏也会短命

网友:
这是控制信出头号题了吧

网友:
Q3的2脚有电压吗,,

网友:
应该使用寿命短

网友:
一般都是这样,谁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找啊

网友:
像这样的故障,确实费时间。

网友:
这样没什么问题,我们都是这样修的,

网友A:
我只想知道Q3的2脚多少V?

网友:
这就给秒杀啦???

网友B:
LCD保险没有电压

网友:
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,维修就是最快的方式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CD保险没有电压

保修怎么看,是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只想知道Q3的2脚多少V?

测了是3.3V

网友:
有,测了3.3V

网友:
有,测了3.3V。

网友:
缺供电   我也是把供电脚连起来的  省事

网友:
屏使用的寿命会变短,但也不会短多少,也不再乎那一点点时间吧

网友:
开始接上没问题,那以后用肯定也没问题

网友:
Q3第二脚有3.3V电压  正常情况下 5VSUS应该被拉低才是。不然就是Q3坏了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