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IBM X3500服务器诊断卡49故障

楼主(2015-01-05):
X3500服务器诊断卡49,不开机。不插硬盘背板电源线可以开机,插上硬盘背板电源就开不了机,该机没有接硬盘。谁遇到过这种问题?换了电源和硬盘背板也不行。不开机的时候前面板黄灯闪,CPU灯亮起,主板上南桥边上亮三个黄灯,从上往下第一个灯(此灯开机也亮)和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灯亮,共三个灯亮。

网友:
服务器板子不好修!!你找个图纸在看看!!

网友:
服务顺的板子,要费点劲

网友:
MB跑这来求助半天没人看,还好,发完贴我就搞定了。很小的问题,送修的技术员把一根内存拔掉了,我不知道,那根内存在板的右下角,专门负责硬盘底板的工作,是一根普通内存来的。服务器板是变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