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多谢 请看一看 斑马zm400打印机

楼主(2015-01-05):
打印条码的斑马zm400 打印机  可能是蟑螂太多了  导致这个控制板坏了  现象是:屏幕白屏  不显示  按键无反应
但是能打印, 参数会自动变化  比如打印宽带或者打印浓度 自动调低 导致浪费纸或者浓度低 无法看清,后来淘宝
买了块同样的板子换后故障排除,用了几个月后同样问题出现,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蟑螂,所以怀疑蟑螂导致的问题
估计程序是写入在那个微处理器里面的,下面两个八腿芯片好像是比较器或运放,背面没有元件,请大神给看看,
或者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神指导下,多谢。

网友:
白屏可以查下屏供电啊

网友:
屏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有可能板层短路断线了,造成键位错乱,直接飞线吧,难度不小,呵呵

网友:
蟑螂多了!!腐蚀了!!换块板子吧!!然后让客户做好清洁!!

网友:
看看电路板有断的地方没,修好后做个防护网

网友:
请教下 屏供电 查哪里  跟那2个八腿 芯片有关系吗

网友A:
白屏是屏没工作,查屏供电。老兄,帖子发错版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白屏是屏没工作,查屏供电。老兄,帖子发错版块了

老兄  屏供电时哪里啊  是不是那2个八角芯片啊  我查了下 是什么比较器  运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