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000超级奇怪3/5V电压问题

楼主(2015-01-05):
接修一台联想V3000 ,965的主板,待机0.08正常,3v 5v待机电压出来正常,上电到0.092保持不动了。量3V 5v供电丢失!好吧,开始推理,上电丢3v 5v,应该后续短路,测量电感3.3v  420.  5v   660,好正常的数值,这下开始拆3V 5v后面的两个隔离管U44  U46,先拆了5V的 U44,发现开机不掉3 5v了,不放心,焊上了隔离管,拆掉3v的隔离管U46,靠 又不掉电了。这下晕了:

总结:3 5v供电不能两个一起出,单独出一个正常,我该往什么方向修呢!能否给我点建议!

TPS51120在36页

网友:
5V有660??这也太高了吧??

网友A:
上一次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 换3v5v电容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一次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 换3v5v电容好了

电容换了,一样

网友:
要不换TPS51120试试

网友B:
楼主检查一下二次电压转换的场管U46和U44的后级,如果没有明显短路的,我个人感觉是不是转换后的3V和5V有串电压的!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  换滤波电容  电感旁边的

网友:
看看二级电压

网友C:
控ON 有没电压过低,T50120 也可以换了看下。

网友:
没有修过这问题

网友:
应该缓一下待机芯片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控ON 有没电压过低,T50120 也可以换了看下。

你说的是EN信号吧,EN信号完全正常 差不多都是在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检查一下二次电压转换的场管U46和U44的后级,如果没有明显短路的,我个人感觉是不是转换后的3V和5V有串 ...

短路时没有,测量的数值都蛮高的, 你说的窜电压,这个会引起保护吗,如果真串了  该怎么查  没头绪

网友:
如果真修不出的话,换个板算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删我的帖子,刷分去灌水不就行了!报告最新进展,那台笔记本莫名其妙的好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处理方法如下:焊去了U44 U46,这个管子本来相当于开关,我开机之后电流能到0.23,然后用两个镊子去将这两去掉的管子手动开通,电流上到了0.9左右,后回到0.65,这里面的电流变化不知道怎么回事,然后我在把两个管子焊接回去,郁闷的是他居然好了,电流刷刷的,测试两个小时稳定,大家说说怎么回事,我自己还修的云里雾里!

网友:
肯定是换电容。

网友:
上电到0.092保持不动!这是3、5V都没有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