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c怪现象

楼主(2015-01-05):
修好一快p5g41c不复位主板,已经能开机了,但是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了,断掉电源再开又可以开?

网友A:
可能是IO问题,也有可能是BIOS

网友B:
IO可能性大,还有IO旁边的822也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IO问题,也有可能是BIOS

都弄过了,没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可能性大,还有IO旁边的822也查一下

io旁边有三个822排阻啊,换过两个了

网友:
那就看看电源了!!不一定是板子的问题!!

网友:
把电池放一下电试一下

网友:
多谢各位大师的教导,io旁的三个822换了两个不行。三个都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nan桥问提吧。修过一块。南桥坏。

网友:
io旁边的822 272换掉

网友:
先刷下BIOS试试,说不定能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