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41 LZ8进水修复后不显示

楼主(2015-01-05):
同行机器  进水不开机,系统供电芯片坏了  换上后开机用了几天后,开机不显示,听同行说客户玩游戏的时候突然关机造成的,接到机器检测各路电压正常,唯有集显供电L13 只有0.2V左右(不知道算不算正常)
BIOS刷过还是一样,显卡换了,桥 CPU加焊 过还是一样。到此没有思路了,

如果按着H6X系列的看 这集显是不是低了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描述详细一点,上电电流是多少,L13电路图里面是说明供电呢?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是否都出来了

网友:
你先抓瞎显卡的SVID波形,再根据SVID波形解码出来就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了。

网友:
楼主居然把这么机密的资料放出来,不怕有人生气么

网友:
遇到好多这样的问题 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