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78主板IDE复位

楼主(2015-01-05):
一映泰A78GM2+不跑码  有时跑D2  全板电压正常   全板得复位除IDE_rst#没有,,都正常    跑线有3.3上拉直接进南桥,断线测南桥这边对地也有600左右,还以为是南桥挂了,,换桥也没有IDE_rst#。后想下有时跑D2,刷下BOIS竞好了,,想问下,bois怎单影响IDE_rst#,南桥件正常后不是同时发出复位信号?

网友:
是啊!!BIOS有问题!!引起没得IDE复位也正常啊!!

网友:
你刷过BIOS之后IDE复位正常吗

网友A:
南桥发出PWROK和RST信号前要先读取BIOS

网友:
绕了一圈 最终 问题是BIOS

网友:
遇到没复位的板子  我一般先搞下Bios  然后在搞别的

网友:
BIOS问题也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发出PWROK和RST信号前要先读取BIOS

CPU-PG和RST#是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