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,惠普CQ45不亮机大小写登闪

楼主(2015-01-05):
北桥、显卡、加焊过,bios刷过、故障依旧,英特网独立的!GM45
显卡

网友A:
换个BIOS 刷
YIOU
bios,确定好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BIOS 刷
bios,确定好的

网友:
我现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。灯闪4下,USB键盘大小写都可以切换,显卡已换过 还是不亮机 电压都到1.3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