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优派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5-01-05):
优派22寸LCD,有竖条,进系统画面失真,这个是屏还驱动板的问题?屏线已经换过了
另外待机的时候,电源会吱吱响,显示的时候电源不响

网友:
我有个hkc的显示器也这样,后来换个驱动板好了

网友:
可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要先点下屏,才能区分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。

网友:
屏的可能性大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屏问题

网友:
只能是通用板点屏测试

网友:
其实你应该好好看看屏线是否插得接触良好,用不着换屏线个人觉得还是原来的屏线比较好,我有好几台都是把屏线处理一下就好了的,不防试一试

网友:
屏的问题可能信大些

网友:
很像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通用驱动板改革试试,排除屏,,还是驱动板

网友:
看屏幕的样子,应该是背光模组的问题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驱动板

网友:
通用版试屏

网友:
我是先换驱动板排除,来确定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排除法,先排除驱动板,然后屏幕,屏幕问题大点,

网友:
点屏器,试下不就知道了吗?

网友:
屏坏了,没得修了

网友:
把屏线好好处理一下看看

网友:
动动排线试试,屏坏了可以找专业修屏的,50-80能给你搞好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试试 看看屏接口呢?

网友:
兄弟,你搞维修难道连一个点屏工具都没得?显示器问题最好确认,看到这种情况直接点屏,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,直接确定屏的问题,让客户直接买新液晶吧,如果不是屏的问题,那就可以直接考虑驱动板了,反正我修液晶可以当客户面五分钟确认问题所在,然后报价当客户面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