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D732 ZQ9A 进水不触发

楼主(2015-01-05):
接手一台宏基D732 说是开不了机。插直流电源待机只有0.001,摁开关没反应。肯定主板问题。报价280,客户在那里讨价还价半天我也没给他优惠,由于是同行的客户,所以没必要客气。客户同意后开干,拆出主板 板号DAOZQ9MB6CO REV:C 图是后来拍的。发现触摸板右键下方进水且严重腐蚀,已经霉掉了一大片。下面就是嘻唰唰了,唰好后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均无短路,目测进水区域PR140损坏,一头已经不见了,风枪吹下电阻,发现焊盘已经不见了。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, 另一端飞线到PQ13的第5 6 7 8脚,即VIN。仔细清查发现PC76  PC77 也被腐蚀,吹之换去 。以为这样就好了,插电摁开关还是没反应。测量3V 5V还没出来,那就查3v 5v芯片吧。 6脚VIN正常,27脚3vEN 14脚5vEN没有,查其来源是由VL电压经过PR111转出的 经测量VL电压没有出来,查其出处 7脚LDO给出VL电压,再看4脚ONLDO是开启LDO电压的,可是4脚却没电压,往前追4脚由PR135连接VIN所得,找到PR135发现已没有阻值了。吹下后发现另外一脚焊盘也不见了,找了个300K的电阻换上,不过我接的有点另类 把它焊在了PQ14的5 6 7 8脚,即VIN,从另一头飞线到芯片的第4脚。整理完毕后摁开关,电流唰的一下就上来了。心里那个嘻呀 那个乐呀 那个敲呀  那个打。。。。
到此维修结束,上个亮机图 ,没密码进不去。等客户来了再说吧。
此贴仅限菜鸟级维修人员参考,我也是菜鸟级别的玩家,没学过理论,写的简单,但是修的过程是很艰辛的。理论没有,稍微懂一点电路知识。希望大师级别的师兄们就不要抛砖了,给点分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维修 思路很清晰

网友A:
哇,修个待机就搞到280,楼主好手段哦。这种待机就是VIN进6,分压进4,开启输出LDO出7,芯片得到工作电压,出REF,有EN输出PWM,然后就是反馈。大家一起学习修本本!

网友:
哥们儿,给加点分可行

网友B:
有理有条的修的又快又少花时间。线拉的难看了些。。没必要搞那么长条。。用热胶固定下会安全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哇,修个待机就搞到280,楼主好手段哦。这种待机就是VIN进6,分压进4,开启输出LDO出7,芯片得到工作电压, ...

我手里修主板没有低于260的,上次焊个显卡400,进水的300还价不修。这个电脑刚开始不知道是进水的。拆开后才发现的,连客户自己都不知道是进水导致的。

网友:
哥们修得这么好还能是菜鸟级别?

网友:
就应该像楼主这样,坚决不还价,这样的话,维修业才能长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理有条的修的又快又少花时间。线拉的难看了些。。没必要搞那么长条。。用热胶固定下会安全的多

以后多练习一下飞线就行了,我也觉得难看。我也想整点热熔胶,可是我没有呀!哥们儿给加点分,有钱了我上讯维去换一把回来

网友:
有耐心啊 好久没有看图纸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后多练习一下飞线就行了,我也觉得难看。我也想整点热熔胶,可是我没有呀!哥们儿给加点分,有钱了我上 ...

那玩意还要换呀。。去旁边五金店买就行了。很便宜的。分可以给你加

网友D:
我也没学过笔记本,不过已经修好几千台笔记本了,加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没学过笔记本,不过已经修好几千台笔记本了,加油

看这样子   好厉害的说   在迅维学了不少吧

网友:
楼主 焊工有待提高

网友:
看的好复杂  学习啦

网友:
耐心 细心加专心   不过楼主价格很好

网友:
线拉的难看了些。

网友:
明显灌水 下次当下扣分

网友:
比我好不少啊

网友E:
好手段 不像是没学理论的     我看看能不能加点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好手段 不像是没学理论的     我看看能不能加点分

真没学过,我那都是瞎扯骗分的

网友:
见笑了。再难点就弄不好了。还有一台联想触发即掉电的修好了掉电后 触发0.35A 过几秒钟掉电的修不出来了。专家说有电压没出来,可我查不出来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进水机很容易烧坏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没学过,我那都是瞎扯骗分的

要这样也算骗分  我的分我愿意给

网友:
有理有条的修的又快又少花时间。搞那么长条线。。用热胶固定下会安全的多,不过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析的

网友:
楼主写的不错思路清晰

网友:
理论很好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