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GA-G41M-ES2L 无复位 的详细步骤

楼主(2015-01-05):
                  接到一台客户拿来的主机 我一看是方正品牌机箱 客户描述说,昨晚 还可以用了 ,今早说啥都不显示了,在你们的天开大棚那家问了说是主板坏了,他那修不了,叫我拿到您这来看看........ 我接驳好线路 开机测试 正如客户描述一致 没有亮机  插上诊断卡 不跑码复位灯闪烁......谈好价格并且与客户说我们维修需要拍下几张照片作为维修的依据....客户说 :咋都行呀,只要给我修好了就中.....  谈好50块钱手术费....  接着就是拿下主板 放在手术台 ..........实施一系列的检查.其实对于这技嘉主板 还是G41的我早就轻车熟路,但是也不可修复的过快啊 .....你懂得.哈哈.....趁此机会 住几个维修过程给一些正在遇到此问题的新手一个 指引维修方向......说多了都是戏  来吧 直接上图 .......里面有 详解.....(先说好,我早就知道此板BIOS程序易损坏,因刚才从诊断卡上的代码以及灯 我就已经知道此板故障啦,为的是让大家在温习一下修板子的乐趣)............顺便BIOS给大家来一个 省的新手找不到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顶 看你发帖那么辛苦 给你个赞吧

网友A:
写得这么玄~看到技嘉~电压正常~一般都是写BIOS啦

网友:
楼主太仔细了,跟教程一样

网友B:
能讲解一下为什么测,测的地方特写就更好了,俺 们都是新手

网友:
技嘉的BIOS程序容易坏

网友C:
这个应该可以恢复默认设置的吧

网友D:
二BIOS都坏了?听说把二个对换一下就行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行......

网友E:
今天修到过一个技嘉G41,复位灯闪,串口,网卡,BIOS,时钟,IO都排除了,换个南桥才好。

网友:
这雄大就是厉害啊

网友:
大哥,有什么是可以难倒你吗?找徒弟不?哈哈

网友:
技嘉BIOS特别容易坏

网友F:
技嘉现在都是直接用镊子短接恢复BIOS的

网友G:
LS,请问如何短接法,那两个针脚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技嘉现在都是直接用镊子短接恢复BIOS的

请问一下 怎样一个短接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讲解一下为什么测,测的地方特写就更好了,俺 们都是新手

系统学下主板芯片级维修,就很明白了。至于哪里学,迅维呀,还用说吗?

网友H:
早知道不买技嘉主板了

网友I:
运气真好~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刷bios好过的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技嘉现在都是直接用镊子短接恢复BIOS的

你没看到我写的吗 此板双BIOS 都已损坏?  这短接BIOS  呵呵  将  B   BIOS  第一脚去短接   M  BIOS  的第八脚  完成数据拷贝 ..........

网友K:
一般电压都正常,首先是先刷bios。

网友:
技嘉还是不错的,楼主好帖。

网友L:
双Bios都有坏的可能了,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网友M:
双BIOS  ?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啊 ?

网友N:
你的图没测复位啊。。经验不错。。这个要摘掉BIOS再测复位

网友:
这贴看着过瘾。又学一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你的图没测复位啊。。经验不错。。这个要摘掉BIOS再测复位

银牌大师 766    这板子 啥故障?    无复位 对吧  我修的就是无复位, 我还测它干嘛 ? 测了还不是一样的结果?没有复位!!!! 多此一举嘛!  您说是不是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修到过一个技嘉G41,复位灯闪,串口,网卡,BIOS,时钟,IO都排除了,换个南桥才好。

您的搭钱啦吧? 一个南桥好几十 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LS,请问如何短接法,那两个针脚啊?

B   BIOS  的 第一脚 去触碰   M  BIOS的 第八脚 .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早知道不买技嘉主板了

技嘉主板还是不错的 朋友 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二BIOS都坏了?听说把二个对换一下就行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行......

是啊 我在读取这俩BIOS的时候还特意注意了一下 俩个BIOS的内容 都全部丢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可以恢复默认设置的吧

如果那么简单就搞定 俺也就不发帖子啦 另外 发这帖子真的是为了客户留个底  其实我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不想修的那么快 让顾客觉得这钱分分钟就给搞定了 心里不是滋味..........是吧 这样咱还可以 拍拍照啊 给朋友一个 回顾维修 和乐不为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讲解一下为什么测,测的地方特写就更好了,俺 们都是新手

这些都是维修前基本的测量点 测量基础  好好去迅维实地维修培训一下 你会得到你想学的 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运气真好~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刷bios好过的

那我是运气不好的一个啦 一坏还是 俩都坏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M:
双BIOS  ?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啊 ?

一个主板上就是有 2个BIOS 还有的是三个BIOS呢  不要在你的原地打转单BIOS  到外边的世界溜达溜达 你会海阔天空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双Bios都有坏的可能了,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那好办 啊  凉拌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一般电压都正常,首先是先刷bios。

没错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让顾客觉得分分钟搞定 很难受的样子

网友M:
引用 网友J:
一个主板上就是有 2个BIOS 还有的是三个BIOS呢  不要在你的原地打转单BIOS  到外边的世界溜达溜达 你会海 ...

我这不是就在问吗 ?你还没回答我喃   大概也有狠多人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 如果不愿意分享的话就算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这不是就在问吗 ?你还没回答我喃   大概也有狠多人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 如果不愿意分享的话就算了吧!

这个还有啥分享与不分享的啊? 呵呵.........多修几个主板你就知道单BIOS和双BIOS啦

网友O:
g41怎么会出现一个1点8v二代内存供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g41怎么会出现一个1点8v二代内存供电呢

问得好 因为这块主板就是二代内存的 在您的印象当中G41 都是三代内存 G31才是二代吧

网友:
有一个疑问两个BIOS的程序是不是一样的呢?怎么1.2V与1.5V全都成桥的第一二供电了,U与北桥之间的MOS的S极的1.2V不是叫总线供电吗?

网友:
学习了 温故知新不错!

网友:
我怎么碰不到BIOS坏的呢

网友:
GA主板通病,学习了!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

网友:
bios 引起不复位的很少见,遇到过复位电压被拉低的

网友:
复位灯闪那说明A15脚的3.3V不稳定对吧?

网友:
这个板子复位闪刷BIOS好的我还真没遇到几个,时钟和南桥坏的倒挺多

网友:
以前我遇到过这个板的不跑码,拆串口,刷BIOS,更换时钟,拆网卡,声卡,更换南桥,都不行,最后是更换BIOS芯片,在刷进去程序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是双BIOS的吗?也会程序有问题,一直以为双BIOS的不会程序有问题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楼主图文并茂再加解说,很赞,下次多发这样的帖

网友:
学习了  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很好的资料

网友:
技嘉BIOS和南桥都爱坏。

网友:
不错,这个还比较详细

网友:
楼主真是肯花功夫

网友:
哇靠。。现在维修行业怎么破。。也只能糊口啊。。量大还凑合。。说多了都是泪啊。。。

网友:
没错,这样也行

网友:
双BIOS容易出问题,GA板现在也容易 坏BIOS了

网友:
本小小白看的云里雾里的 不过楼主发的帖真是仔细

网友:
厉害。菜鸟学习了。如何刷bios

网友:
维修思路很清淅,也很到位,BOIS坏的现象还是多样化的

网友:
行啊,楼主有传授我们一个秒杀的绝招,顶一个

网友:
拖延时间,复习了一遍关键脚位测量了。修太快收不到钱。

网友:
熊大,最近感觉你比刘德华还帅一点

网友:
这个板子喜欢坏bios

网友:
楼主写的很详细  值得一看

网友:
没想到技嘉BIOS都家喻户晓了啊

网友:
不错!教课书式的讲解维修,受益匪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得这么玄~看到技嘉~电压正常~一般都是写BIOS啦

技嘉不是能直接短路主bios从备用bios从新写入进去么?

网友:
想请问一下 双BIOS 刷一个就可以了吗?两个BIOS 拆掉一个可以正常的使用吗?

网友:
为什么还B BIOS一脚去碰M BIOS的八脚,。。两个八脚不是接一起的吗???搞那么复杂。。。

网友:
BIOS官网有下的。
而且你故意漏了好几步。 也多加了好几步。     赞  就应该这样。不然没饭吃了。。

网友:
也够倒霉的,两个都丢失了

网友:
早就知道BIOS问题?你不刷就知道是它的问题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修到过一个技嘉G41,复位灯闪,串口,网卡,BIOS,时钟,IO都排除了,换个南桥才好。

我还没换过桥呢。不知道什么感觉。

网友P:
既然是带新人帖,小白有事启奏,pai-e 13  pci-e a14 是什么作用的?电压那么低,是不是所有的板都是量这两个位置?

网友:
楼主 我刚好有块不跑吗的,换南桥好的。复位都出来的, 我换了个BIOS 复位是常亮的,你的诊断卡有问题

网友:
我测得话会测A11有没0到3.3V的高低电平,有的话直接刷BIOS,难得楼主写得这么详细,支持下楼主。

网友:
我有个板子USB口不好用,刷BIOS好的

网友:
很好 很详细 有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修到过一个技嘉G41,复位灯闪,串口,网卡,BIOS,时钟,IO都排除了,换个南桥才好。

换桥收费还高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修到过一个技嘉G41,复位灯闪,串口,网卡,BIOS,时钟,IO都排除了,换个南桥才好。

客户看到换桥也是麻烦活,价格一般都不会少钱

网友:
下次要是来一个同型号的板 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 我也刷个BIOS  试试 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确实是秒杀啊

网友:
根据诊断卡上的代码以及灯判断是BIOS问题的概率是多少啊

网友:
我是来看大笨熊的!!

网友:
赞一个,新手学习了……

网友:
技嘉BIOS容易坏,有钱了,一定要去迅维学两招

网友:
楼主给力。维修技术强悍!

网友:
非常详细 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 辛苦了

网友:
我今天遇到一片GAG41的。也是复位长亮。明天去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很详细,一目了然,顶,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既然是带新人帖,小白有事启奏,pai-e 13  pci-e a14 是什么作用的?电压那么低,是不是所有的板都是量这两 ...

时钟的引脚 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

网友:
写的和  故障都没什么经验关系 全是

网友:
师傅   师傅  我是悟空    我在花果山压了500年   当我师傅吧   大神
真心学习了

网友:
哈哈,秒杀就秒杀,但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故意拖延时间?当着客户的面

网友:
真的有耐心做这么些图啊楼主

网友:
很不错的教程,可以教学员了,呵

网友:
又再次复习了测试过程

网友:
户看到换桥也是麻烦活,价格一般都不会少钱CVC

网友:
复位灯闪的 问题很多种 这种刷BIOS亮机的只能是这板子太幸运了很多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台式机什么时候也出双BIOS了所

网友:
搞南桥,搞晶振

网友:
万一找不到合适的BIOS怎么办

网友:
楼主分析很到位,值得学习,技嘉有的问题真心难修

网友:
恩不错 很好的 办法

网友:
刷BIOS一般就好了~~

网友:
楼主怎么桥有那么多供电

网友:
这个不叫无复位吧

网友:
,能讲解一下为什么测,测的地方特写就更好了,俺 们都是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可以恢复默认设置的吧

楼主最近太活跃了,发了不少贴了,不知道收徒弟不
有几个小问题问下,上次也修了一个技嘉主板880GA,开机可以显示不引导硬盘,主板上有两个BIOS,我把副BIOS扣下按到主BIOS上主板都不跑码,结果把主副装回原处可以点亮还原故障,出现英文不引导硬盘,结果把两个BIOS取下重新刷了一下就OK,可以正常引导硬盘并进系统了.............听人说这种有两个BIOS的只要把副BIOS按到主BIOS上就OK(或两个BIOS只要装一个BIOS),还有人说两个BIOS的只要把副BIOS的资料读从来,再写到主BIOS上就可以,还有人说两个BIOS的主板按什么键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不用写BIOS,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

网友:
楼主多多分享经验,赞

网友:
楼主太细心了 !!!呵呵  值得我们学习啊 !!!

网友:
好多板子电压都正常了,刷BIOS也不好,
还是楼主经验丰富,

网友:
一开始就很有信心,那样的话修板子的成功率就很高了。

网友:
好贴,图文并茂再加解说,下次多发这样的帖

网友:
真是高手,我们新手望尘莫及。

网友:
好东西,新手学期了

网友:
楼主 威武哟 这么难的 问题就搞定了

网友(2015-04-13):
  给你32个赞、。

网友:
很好的帖子 可能修过的觉得这个是基础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维修的典型的思路 和方法 谢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直接报50  你们那边都收的这么便宜吗

网友:
哇,楼主太仔细了,厉害啊

网友:
电压正常,,下,,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G41的BIOS坏也影响没复位的吗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  给我们菜鸟们  又学到了东西

网友:
哥哥你在教我们修主板呢啊,BIOS坏的太多了技嘉的,一般我都是直接吧双BIOS两个全部取下来只刷主BIOS另外一个不装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上面有一个写成桥供电的是1.2V,应该是总线供电吧,还有就是 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 时,按理论推就是 cpu 发出寻址到所有芯片,可以测pci a34 有没有电压,如果有的话证明CPu到北桥总线正常,然后再测bios 供电,复位,和片选 信号是吧,这些都 正常 才是刷bios 对吧!!!

网友:
复位等闪烁  复位电压只有一半 直接按照吴福伟维修  刷bios  楼主牛叉

网友:
好教程   学习了

网友:
  技嘉的板        BIOS是容易坏

网友:
通病来着。。。

网友:
*脏话*今天修了一个我吧b  bios干掉了就留一个不会用几天就坏了吧

网友:
楼主看来经验丰富,多多发帖

网友:
如果是南桥坏 就不修了吧??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是很爱坏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修到过一个技嘉G41,复位灯闪,串口,网卡,BIOS,时钟,IO都排除了,换个南桥才好。

报了多少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没看到我写的吗 此板双BIOS 都已损坏?  这短接BIOS  呵呵  将  B   BIOS  第一脚去短接   M  BIOS  的 ...

弱弱的问下, 是插着电源状态下短接还是不插电源状态下短接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技嘉

网友:
图文结合 连测试点都 能看清  学习了基础和思路

网友:
我修技嘉好几片板都是掉电,重启,反反复复。。 有得刷下BIOS就好了。  有得是干桥好的。。。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G:
LS,请问如何短接法,那两个针脚啊?

这样短接就使坏掉的BIOS数据恢复吗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早知道不买技嘉主板了

你真逗,技嘉主板质量非常好

网友:
50快修一台主机也好便宜啊

网友:
该你捡到死鸡儿了

网友:
图文并茂,讲的详细,易懂

网友:
修个主板还要拍照而且还要隆重和客户说,真闲的蛋疼。

网友:
技嘉2BIOS易坏

网友:
GA的板子电压正常我都是先换BIOS

网友:
我就想问下哪个0.49V是什么供电

网友:
技术好了什么都不怕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g41怎么会出现一个1点8v二代内存供电呢

还有的板同时有二代三代内存的插座呢。

网友(2015-05-31):
引用 网友Q:
这样短接就使坏掉的BIOS数据恢复吗 ?

很少看到BIOS导致无复位的,

网友:
GA,主板最容易坏BIOS程序

网友:
南桥和BIOS都爱坏这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