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显示touch id要求iphone在重新启动时输入密码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5-01-05):
    在Touch ID的加入使得用户在对设备解锁和下载应用的时候变得更方便快捷了。然而,Touch ID有一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,也就是每次重启设备的时候,你都不能够运用Touch ID,在重启设备后的第一次解锁你需要输入数字密码来完成,再然后才能够开始运用Touch ID。

  你可以会问“为什么在重启设备后要输入数字密码呢。这不是指纹识别更安全吗?”而一名来自Reddit的在用户作出了回答,他就会表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苹果官网的说明文件中找到,在这份文件提供了关于这个先进的安全架构Secure Enclave如何在A7和A8芯片中工作的信息。

  Touch ID并不会存储任何你的指纹图像。它只会存储你指纹的数学标本。而你呈现真实的指纹图像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。iPhone 5s在其A7芯片中包含了一个名为Secure Enclave的全新安全架构,它会保护你的密码和指纹数据。指纹数据只有当Secure Enclave验证指纹的时候才会调用。Secure Enclave是和A7和iOS的其它部分隔绝联系的。因此,你的指纹数据从来都不允许iOS或者其它应用使用,也不存储在苹果服务器中,也不会在iCloud或者其它地方进行备份。只有Touch ID 可以使用,而且也不能用于配对其它的指纹数据。

  这样看来Secure Enclave被密码锁定,所以在设备重启后就需要解锁才能启动Secure Enclave,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重启后需要输入数字密码才能再次使用Touch ID的原因。

网友:
这个必须的支持一下。

网友:
这是否说明,苹果的安全性做的真不一样哈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信息,可有什么办法绕过吗、、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信息,可有什么办法绕过吗、、、

占时没有办法绕过,如果有高手会请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占时没有办法绕过,如果有高手会请指点一下。

我就找高手呢。。。我也想知道怎么去绕过呀。

网友(2015-02-04):
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信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