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41T-M LX3 主板没vtt供电

楼主(2015-01-05):
P5G41T-M LX3 主板cpu没供电 en脚0v    查到vtt没有 电压    电压是由两个场管 和as324产生的    as324 12v供电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描述的不够清楚

网友:
没有驱动电压

网友:
查查324的条件,比较器的正端电压

网友:
楼主画的是什么图?

网友:
修好了 比较器旁边一个619电阻开路了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