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黑屏

楼主(2015-01-05):
电脑在使用过程中,显示器突然黑屏,主机依然工作着,显示器灯也显示着工作状态。重启电脑,也能正常显示一下但很快就又黑了。重启显示器又能亮一下,很快就黑了。请问大虾们是怎么回事???
黑屏

网友:
换个高压条试试 或者灯管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先确定下是显示器问题,还是主机问题。

网友:
排除法先排除是主机还是显示器,一般显示器坏的多,那就是灯管或高压板

网友:
高压板保护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显示器的的电源板有一个电容怀上了,失容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背光没了秀下就行

网友:
先排除主机还是显示器,如果是显示器那可能是屏暗吧,可以搞强光照照看看,,估计是灯管老化,或者电容

网友:
高压条或者灯管啊 替换一下啊试试

网友:
楼主: 高压 和电源次级的问题

网友:
电容鼓包,还有就是灯管,高压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