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D500笔记本处理器是奔腾m1400mz ,只有600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1-05):
戴尔D500笔记本处理器用的是奔腾 m 1400mz ,应该是1.4G吧,用鲁大师和CPU-Z看到速度只有600m,133×4.5 找不到调倍频的地方。  怎么回事?

网友:
去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调试的地方

网友:
正常的,频率自动调节的。

网友:
已解决

发现此机比较特殊,取下电池用交流电处理器速度是600(133*4.5),装上电池用交流电或单用电池都是1400(133*10.5)。我平时都是取下电池用的。BIOS里显示1.4G/600Mz,说明是有变频功能的估计用于自动保护吧,找不到人工调整的地方。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