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帮忙看看哪片芯片出错

楼主(2015-01-05):
金士顿2G DDR2 800双面的,现已刷成1G单面的,检测结果见图,应该是从左到右第几片坏了

网友:
全部焊一遍呗

网友:
表示看不懂

网友:
哇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

网友:
检测工具?

网友:
楼主用什么工具检测的呀?

网友:
软件是pe里面有的应该

网友:
用RST检测直观,你这个软件够戗,恢复成2G的检测,直接能知道哪个芯片坏了,对了用新版的(U盘版的),老版的不支持2G包括2G以上的

网友:
是用spdtool或smartspd刷成的单面吗

网友(2015-02-28):
有用过的解答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