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1A 屏轴坏导致的蓝屏

楼主(2015-01-05):
Y471A来的时候是屏轴坏了,开机能显示,但是客户说有焦糊的味道,留下电脑后先拆机,发现D壳4个螺丝柱都断了

然后测试下主板,发现蓝屏不能进系统,蓝屏代码0X00000116,重做下系统试下,WIN7 64Bit 安装完系统还是蓝屏,在安装系统时不集成显卡驱动就可以正常进系统,然后从官网下载驱动,安装驱动的时间有30粉状左右,还是没有安装完,强行关机后再开机还是蓝屏,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正常,然后看主板CPU风扇处U11芯片处的塑料有点变色焦糊,原来的芯片是AO4478

从料板上找到AOL1781更换后开机进系统正常,给显卡打驱动也很顺畅

联系客户换D壳、屏轴、和修主板   等D壳和屏轴到了就可以收钱了

网友A:
这是Y470的通病了。还有就是屏线接口那里的电容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Y470的通病了。还有就是屏线接口那里的电容短路

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机型驱显卡驱动蓝屏,电容还没有遇到过,下次再遇到就知道了

网友:
修了几台都是 5A大短,在屏线接口处有颗电容。换了就好。我一般直接敲掉。

网友:
Y470 Y471左边转轴容易坏是通病,不管的话会碰到显存。

网友:
好像=Y470 471左边的转交都容易托落啊

网友:
那个U11是那个机器的通病啊……

网友:
Y470 471左边的转轴脱落很正常

网友:
这是一个通病了,跟屏轴有关的问题,

我想问问,收了多少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