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、N4010 一代I3独显 进系统就蓝屏 换双核U就OK

楼主(2015-01-05):
Dell、N4010 一代I3独显 进系统就蓝屏  换代换双核就没问题   换个I3的又蓝屏  内存 硬盘也换过  大家看 是啥问题
BIOS也刷过了哦 !!大家有遇到过的没

补充内容 (2015-1-17 14:40):
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没弄 最后 换双核的 给他了

网友:
抱歉原本是I5一代的不是I3  版号 N4010 独立 DAUM8AMB8D0

网友A:
多换几个系统试试,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B:
嗯 换个系统或者内存看看 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

网友C:
你装的是WIN7的 还是XP的

网友D:
cpu 容易坏    但也得看看北桥啊

网友:
换CPU 就好了,是你的I3 CPU 内部集成显卡的问题,可以换I5 560M速度还快一点X宝200元左右

网友:
多换几个系统

网友:
无线网卡 光驱 裸机试试看

网友:
mei you jian guo

网友:
支持不了了了

网友:
坏了,也会蓝屏

网友:
显卡坏了啊

网友:
放在其他机器上试试你I3的

网友:
显卡问题加焊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换几个系统试试,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

系统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 换个系统或者内存看看 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

都换过了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装的是WIN7的 还是XP的

win7 也换过硬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pu 容易坏    但也得看看北桥啊

这没北桥的 大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