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13P-GS-A1显卡显存问题

楼主(2015-01-05):
          本人收到一台t430笔记本 显卡虚焊,于是加焊后不开机发现显存短路了(估计是爆珠黑胶)现在拆了8个显存全部拆了。想换4个上去不知道这4个如何安排(原来的是一面4个)为什么这样弄呢:是有几个显存焊点被我弄坏了。现在请教高手如何安装4个显存,需要刷bios吗?

网友A:
一号脚放对就可以了啊  没有顺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号脚放对就可以了啊  没有顺序的

想请问一下 显存颗粒 掉一俩个焊点没事吧

网友C:
可以放4个吧     我在ati 216-0772000试过  原来8颗   装4颗也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放4个吧     我在ati 216-0772000试过  原来8颗   装4颗也亮

要刷bios吗

网友:
掉的焊点要查看线路图是否有用 接地还好,要有用就不行了,焊显存 我觉得用BGA焊台装好点!就跟装桥一样干!

网友:
空的别管   有线飞线

网友:
我就安装了4个显存 好了,可是还是还原到先前的花屏4个屏幕,外接好的,可见不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啊,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情况 一下是另一个帖子链接 请移驾到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31454-1-1.html

网友:
对于显卡显存这一块,我也是搞不太清楚,怎么搞,好像我LZ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怎么搞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请问一下 显存颗粒 掉一俩个焊点没事吧

有没有事  只有焊上你就知道了  没有绝对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