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51g 死机故障

楼主(2015-01-05):
接了一台宏基4551g
原故障不显示 加焊北桥后正常显示 001的北桥
鲁大师压力测试时 发现会不定时死机 温度也不高
有没大神遇到过 求思路
不显示

网友:
换个低点的CPU试试

网友:
外设 硬盘 内存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好的坏的?

网友:
会不会是档机啊 我修过一款鸿基的的是网卡芯片坏了

网友:
0752001北桥是吧,直接换掉或重植就好了

网友:
建议充值求 拆的时候小心点 别拆爆了

网友:
换cpu看下吧,,
死机,硬盘没问题吗,

网友:
实在不行。。就换北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