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三星4521打印一体机加电无反应情况

楼主(2015-01-05):
三星4521 机器 , 插电没反应 C105起鼓,换了一样  测边上排线  第二脚24V 第五角5V有了,其余没有电压。正常吗?  后在测主板上1117 跟PC机一样3V 5V转换 都有电压没短路, 就是插电 开机没反应,现在找不出问题,是电源板故障,还是主板故障。 搜索了,说这机器C105和D102 有问题,我测D102 中间也有22V电压。求教
高手求教
2角有24V  5角有5V

网友A:
24v和5v正常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

网友:
楼上是 2角 有24V 5角有5V 就说明这个电源板正常的吗?

网友:
你接下主板量下主板那边的电压正常吗,看下是不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!

网友:
故障应该在主板上,电源板电压正常

网友:
根据经验是主板坏。

网友:
是主板故障,电源板没有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4v和5v正常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

三星4521的电源板除了电容爆·其他基本没坏过。而且这问题极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电压长期不稳定所导致的主板故障

网友:
另外几个脚应该也是有电压的吧。